问一个关于光驱和刻录机的问题

楼主(2007-09-03):
手上有一个坏的刻录机,我量了一下12V对地的阻值只有18欧姆,想问一下这样的情况正常吗,是不是太低了,还是有的机子天生就那样,我是新手对这不太懂,请高手解答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
坏掉了。换电路板

网友:
短路了~能救就救吧!节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