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TOP2005编程器如何鉴别是假货还是真货?

楼主(2007-09-03):
本人最近想买个编程器...由于资金有限所以考虑买个便宜点的.但是听说TOP系统假货很多.....望高手解答.....

网友:
用着 还可以吧 支持的芯片数 比2004多点

网友:
你就直接问卖家是原装还是仿的。只要你不是看上去太水鱼,一般卖家都会老实告诉你。
理论上来说,仿的和真的用起来一样,仿的好的质量和原装的没啥区别。
出于对同行的尊重,我买的是正版的。

网友:
垃圾 多余的话不说!

网友:
垃圾,说得太好了可以正常写的芯片不多,要写的芯片一写就出错,买起就后悔,用起就伤心!!!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我运气真好,玩的几种单片机都在正常写的芯片之列。

网友:
回复 网友B:

麻烦推荐一款不是垃圾的编程器

网友:
哎.....有米穷人用的编程器啊....大家推荐一个啊..

网友:
我用的 威龙280  便宜 用着也不错 支持6000多种芯片  读写速度还可以

软件更新也快  有钱的话  还是买580U 比较好用的

网友:
威龙那个多少钱?
还好用吧?

网友:
我看还是买个二手的LAB48吧。

网友:
我在淘宝买了个TOP2004,在上海赛格电子成。260元,仿的,电路板SMD焊接还可以,接口部分焊的不好,刷了几个主板BIOS和其他芯片,还可以,没出现问题,速度还可以,有的芯片不支持,如39V040BP。价格便宜,业余用,足够了。

网友:
买编程器,到这里看看   http://www.rebios.net/

网友(2008-04-16):
仿制品(冒牌货)有以下特征:
1. 序列号是冒号或者逗号开头
2. 打开机器看,手工焊接的是仿制品
3. 很多芯片烧录不了,或者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