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台式机换CPU后点不亮

楼主(2007-09-03):
一台IBM的台式机,CPU是P41.7,在该主板试了一下P43.0的CPU,后又换回该主板的CPU,P41.7,但再也点不亮了,中间只点亮了一次,诊断卡跑C0,请问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

网友:
打开CPU座,看看是否扩孔

网友:
清下bios后再试

网友:
bios清过了,没用。还能是什么原因呢,三点他们就要来取机了,郁闷。

网友:
以前上1.7 后来尝试3.0?
你很有才~!
看看是不是座子扩孔了~
或者座子空焊了~
BGA的座有时候不动它什么问题都没有 你拆装一次就挂了 很正常

网友:
我想是扩孔了,我就是有一次是这样。不过具体问体要具体对带。不要太急了。

网友:
继续请教大家,什么叫扩孔,怎么才能看出来呀,我是个新手,超级菜鸟,求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