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今天发现一稀奇故障~~光驱自动进出

楼主(2007-09-03):
如题:光驱自动进出,换过光驱同样故障,判断为主板坏,技嘉8IR533...清空BIOS无效,换数据线无效,各位同行有人修过此类问题没?

网友:
有意思,换接硬盘的那个口试下还会不会

网友:
有可能是主板,或者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光驱自动进出,换过光驱同样故障,判断为主板坏,技嘉8IR533.
------------------------------------
检查IDE口,没有几个零件。另:对照好的板子,很快就会找到故障点。

网友:
呵呵!真是有趣啊!没见到过这种故障!

网友:
本人见到过数据线接反和数据线有问题引起的,还有光驱本身电路引起的也有。主板引起的从未曾见

网友:
我也认为不应该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主板引起反复进出故障的情况还没碰到过,光驱的进出可以独立控制,先不插数据线看看光驱本身进出控制是否正常,如果正常检查数据线。既然换过光驱还一样,两个光驱同样故障的慨率也很小,是不是光驱安装是卸掉原面板装到机箱,因安装位置有问题引起?

网友:
机箱上光驱位是不是有档板啊,你可以把光驱拿外面接上试下

网友:
病毒也可以的,不信.我可以编一个你试试,每5秒开关一次光驱

网友:
加电后自动进出还是系统运行时自动进出

网友:
好有趣的问题 关注下~~~~~~~~~~~~~~~~~~~~~~~~~~~~~

网友:
是开机之后频繁弹出还是不时的弹出一次呢?

楼主说明白点才好判断~!

网友:
我要跟着您努力学习维修技术。。。

Chinafix -20 广告/恶意灌水 你的上一个ID已经被罚了 ...

网友:
说的不够清楚,不进系统看看还是不是一样?怀疑主板问题就把光驱接到硬盘线上试试咯。
我遇到的全是光驱问题,例如皮带!

网友:
不进系统也这样吗?我原来有个小软件叫“光驱炸弹”就是这样,光驱自动进出。如果不是软件的事,就换个主板或主板接口试试吧。

网友:
没有遇到过主板会引起光驱自动进出

网友:
本人有一次遇到过系统问题产生的奇怪光驱故障,启动时有时认光驱,有时不认光驱,当认出时光驱能正常使用,而且启动时进不进系统都是这样,所以以为是主板问题(换过别的光驱,明基的不管是CD,还是DVD,还是刻录机都是如此,其他牌子的有的是,有的不是),但不知道从何修起,换主板又过于麻烦,随手做了一下系统,谁知就OK了.

网友:
这明显的是光驱的故障,我就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