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oX_EP8KDA3I跑25不亮,求助~~

楼主(2007-09-03):
EPoX_EP8KDA3I跑25不亮,AGP1.5V正常,没办法找来754负载灯测试,负载灯有不少都是亮的,按RESET也有反应,可是有一点异常的就是负载灯隔几秒就会闪一下,跟RESET一样,不知道这是什么问题?请大伙指点~~
求助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hread.php?tid=14897

网友:
当25 ,板截网卡,声卡,南桥这几个都有可能.

网友:
“异常的就是负载灯隔几秒就会闪一下”看一下卡上灯有什么变换!!!

网友:
刷了BIOS后还是一样,后来又测了一下不跑25了,从C1-2b-49-FF循环跑,不知道这个跟负载灯隔几秒就闪一下的情况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
先换IO试试,再换南桥试试,应该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IO换了还不行,那实时晶振,和IO上的负载设备也要查一下

网友(2007-10-05):
当25的板,与IO基本上是无关的,
如果你的DEBUG卡显的不是误码,一般25都是检板载DEVICE出错.如PCI上的设备,AGP或PCI-E的显卡,以及南桥等

网友:
测试卡跑25应该是显卡的吧。我遇见过几次,都是显卡的事。

网友:
我是老菜,跑25的板只遇到过显卡问题,没有遇到其它的了

网友:
不是的, 我遇到过这样的主板,不过跑25有时是正常的,一切正常,楼主试一下吧,多半跟显卡的有关

网友(2007-11-05):
我整过一片GIGA 848 无论怎么样就是挡25 后来触摸南桥有点热,打PCI A14脚,发现对地二极体值很小,宣布南桥OVER‘

网友:
回复19楼。
我手上也正好有一张GA848的主板。现在是25.有时开机还FF复位灯一直亮、有时档25.准备刷BIOS看看

网友:
有时开机还档23.。有时开机还开不起。真想不通。

网友:
跑25的板只遇到过显卡问题

网友(2008-01-04):
一个技嘉板子
我有一个技嘉板子.一切正常显示25,为什么

网友:
常碰到板子走25,声卡网卡都拆了,IO,桥也换了,电压也正常,外观看不到问题,就是搞不好。。郁闷!!

网友:
我也是跑25的板只遇到过显卡问题

网友:
学习中....我经常遇到跑25的.

网友(2008-02-10):
如果不是显卡 那就是南桥和BIOS 用PCI显卡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