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诊断卡跑25的问题的帖子速查

楼主(2007-09-03):
关于诊断卡跑25的问题的解决方法是心在飞翔给出的:
跑25的维修步骤
1、先确认BIOS本体是否不良,或资料是否正确
2、确认跑25的情况,是在插AGP显卡时跑25,还是插与不插都跑25,如果是插AGP跑25,则重点查AGP到北桥的线路,以及判断是否北桥本体不良。
3、量测板载的网卡,1394,声卡等设备的工作电压是否正常,晶振是否起振,并逐个进行更换
4、量测PCI到南桥的AD信号及控制信号是否有开路或短路。
5、更换南桥

相关帖子收集

EPoX_EP8KDA3I跑25不亮,求助~~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mp;extra=#pid137155
诊断卡跑25与跑26有什么事质上的区别?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17&highlight=25
测试卡显示25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63&highlight=25
佰钰主板测试卡25 不亮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31&highlight=25
求助:主板跑25当,确定显卡问题,怎么修(思路)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94&highlight=25
代码不过25的解决过程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04&highlight=25
------求助:再发一个跑25的点不亮的故障。(已结案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22&highlight=25
技嘉主板BIOS跑25问题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78&highlight=25
南桥烫手,跑25停了??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50&highlight=25
跑25,南桥发烫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21&highlight=25
测试卡跑到25就停了,没任何显示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46&highlight=25
915P主板25不显,已修好.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18&highlight=25
一次检测卡挡 25的维修经历。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16&highlight=25
代码跑25 给个维修流程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95&highlight=25
请教V星MS-7125跑25维修思路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41&highlight=25
MS-6570E跑25 停在LOGO处不动了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37&highlight=25
ga-8ipe1000-g主板跑25不亮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01&highlight=25
今天遇到怪事, POST卡跑2625就是不亮机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64&highlight=25
请教各位一个问题,post卡跑25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04&highlight=25
讨论个跑25不显的问题。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55&highlight=25
ga-8ipe1000-g(rev4.x)跑25,不显示~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26&highlight=25
求助:ABIT ST6主板前几天跑25的,现跑C0或CF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75&highlight=25
代码走24 25维修方法....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30&highlight=25
请教硕泰克845E主板跑25,不认显卡的毛病(AGP和PCI都不认)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13&highlight=25
[讨论] 跑25不亮的板子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09&highlight=25

网友:
一台P3主机,集成显卡,256内存.1G CPU  诊断卡跑25,机器正常点亮.

网友:
集成显卡的跑25,也可能是内存的原因。

网友:
跑25的确实有很多是正常工作的    真的遇到过

网友:
跑25(当在25),可在故障代码本上却说是内存控制电路及内存槽和内存条的问题.

网友(2007-10-21):
其实每个厂家的主板跑25都是小异大同的,不都是那些芯片BGA组,只是设计的不一样,小弟先后在深圳奕达(华硕,华擎),精英,科脑,V星,翔升,东莞上炜(斯巴达克,杰波)上海仁宝北京讯宜,当然不是在这里吹牛。。

跑25原因是比较广

1     分在25的时候是不是可以PWRSW关机,就是要判断它有没有死机了

2     死机了比较难修点,不死机可以关机的,有:IO-SHIPS,BIOS,CPU地址线和控制信号(特别是通南桥的),南北桥CLK主板所有的时钟都要看是否正常,电压也是,PCI信号(经常修的就是它的原因,网卡坏了,要是1394CHIPS,南桥)还有INTEL915系列声卡坏也会引起,是没有抓到声卡,SIS系列IDE通道,PS2有问题也是会引起VIA,NV都是差不多。。。做维修都是脑力啊,主要还是个人灵活啊,靠自己实践出来的。记住,灵活,不管什么故障都不能死盯那几个地方。。。主板日异更新,设计也是部分厂家特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