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问题。。

楼主(2007-09-03):
你好。 。
为什么我电脑开了之后 屏幕一直只显示=====
等了好久好久都是那样子
重装系统之后还是那样。。
是不是主板问题。还是别的什么问题。
希望高手能抽空帮我看下。。
谢谢了
谢谢谢谢

网友:
等的好累。 。
谢谢。

网友:
在进度条那卡住?换根内存试试先。

网友:
你用什么装的>GHOST吗?
用专业版的试下!

网友:
进不了系统,查下硬盘有没有坏道!!!

网友:
楼主好象没有说清楚哦。象遇上这种情况我一般这样判断的。(请高手别见笑)
1、开机按一下DEL看看能不能进入主板设置
2、如果可以在COMS看看设备状况。检查一下启动顺序
然后用带有启动的光盘(现在的一般都有PQ用它检查一下硬盘)
3、如果进不去主板设置,那只好清除主机内部灰尘。把机内
设备重新拨插。在拨插的同时对设备做清洁。
再不行,那就没有折了。哈哈,这是初学者的经验之谈

网友:
刷新一下BIOS设置看看效果怎么样

网友:
在确定为主板问题前要最小化检查,也就是只要CPU内存,显卡看进度如何,如果正常一般就可以确定不是主板问题,因为有主板引起的蓝屏和死机好少好少,就算别人说是主板问题,我也要给他换CPU内存显卡再试试,不是实在没办法我是绝对不怀疑是主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