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卡驱动

楼主(2007-09-03):
我的电脑有时有声音,有时没声音,屏幕上显示<音响插头已拔出>和<音响插头已塞入>是不是驱动有问题了,麻烦大家给点意见

网友:
应该不是 怀疑音频接口基础不良

网友:
USB也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其实就是数据线的问题

网友:
可是为什么有时重新装一下驱动就好了,再用一段时间又出现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
应该就是音频接口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