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03):
为什么显示器在60赫兹的时候都正常。要是上到75.70赫兹以后。行就不同步了。谁能说下
显示器

网友:
什么型号的显示器多大尺寸的,你要说清楚点
有些是高压包有问题

网友:
高压包也可以引起向这样的情况吗。我是第一次听你说过。你能说说一般情况下都是那些原因引起的吗。谢谢了。

网友:
你的机型尺寸呢?高压包是有这种情况的,只是不多。
CPU和行场IC或周边元件的问题多些

网友:
谢谢你了。以后我遇到了这样的情况在仔细查查了。我基本上都是给客户调到60。我就给他门说是显示器用的时间太长了。零件有老化。看了你这样的答复。以后要多多学习了。

网友:
可能是你那显示器太老了吧
不支持75的

网友:
高压包会引起行不同步吗?我没见过....
理论上来说是行频没有被同步了.
个人考虑是行场振荡芯片或是EPROM数据问题.

网友:
频率识别电路有问题吧才会有如此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