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了块693的老板键盘口的故障,不接上键盘能点亮,接上只能跑到C1-E4

楼主(2007-09-03):
今天修了块693的老板键盘口的故障,不接上键盘能点亮,接上只能跑到C1-E4。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

看了一下这板是USB接反引起的故障,5V供电明显烧了。修供电后,测键盘的值,各个口万用表一点反应也没有,开始以为万用表坏了。后来查到是地线开路了,USB口地线也开路,把COM的地线直接拉了根地线到USB到键盘地线。故障修复,小子刚入行不久,希望有朋友能解析一下,谢谢!

网友:
键盘口这部份有短路,建议把接口拆下查

网友:
还有这产的奇怪事????

还有这产的奇怪事????

网友:
刚入行,还没碰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