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务公告与服务

楼主(2007-09-03):
在124页的168线SDR内存插槽里CAS#./RAS#, ?WE#是什么信号?测量这些信号具体怎么操作?谢谢!
新华书店买的呀
[
]
信号

网友:
楼上的,你这书是哪买的呀!!!!!

网友:
列选、行选、写允许。

网友:
我买的主板资料书都有翻译的

网友:
我们的维修,是从实际出发,不空讲理论. 所以有些信号没有做解释.
在实际维修中,对这些信号基本不做测量
如果真的要去分析,必须一个200M的示波器. 试问,各位谁会拿这个修主板?

网友:
管理员说得对。实际上有高级设备的朋友也不见得去测量。维修之第一要务是找判断故障的关键点,不是鸡毛蒜皮一把抓。

网友:
支持下。呵呵。现在书就是不实际

网友:
还是得去买本好书看看
很多都不懂

网友:
不知道现在还能不能买到这本书
不知道现在还能不能买到这本书

网友(2007-10-03):
好多书的上边的英语缩写都是错的..千万别太过于迷信那上边讲的.多多修板子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