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请教

楼主(2007-09-03):
拆内存颗粒用多大口径的风枪嘴,内存颗粒的耐温是多少

网友:
用风枪下颗粒容易越弄越糟

网友:
请指教,有好的办法吗

网友:
我一直都是风枪吹下来,烙铁焊上去,没坏过.自己确实不知怎么弄去看一下修内存的清楚了

网友:
本人都用小口经吹,把温度打到380上,很快就下来了,焊用烙铁,有时也吹,o(∩_∩)o...哈哈
俺也是新手,看论坛上高手门都直接用烙铁,试验过,没成功过
我在学习的时候,焊接的师傅说,一般芯片的耐高温在700度左右,说大胆的吹,一般不会有问题!
我这样操作还没弄坏过芯片,高手门都怕这样,难道我每次都很幸运还是巧合,o(∩_∩)o...哈哈 :D :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