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我的金士顿DDR2的内存1G变为128M了(己解决)

楼主(2007-09-04):
我的一个客户买了条DDR2 1G的内存用着用着 就变成128M的了。我的电脑。DX里面都显示是128M,用起来比较慢。我在CMOS里面看却是1G 重新做系统开机是1G 用2回 又变为128M的了。麻烦高手解决一下
[
]
电脑

网友:
你说的是不是真的啊?不要谝故事骗大家啊

网友:
我之前也碰到过KST有这样的情况,256成128,

网友:
有那位老大 帮我解决一下啊

网友:
是不是假条子呀
不会是假的吧,如果在其它机子在也是这样的话,而且你确定条子是真的。
那么把SPD折了试试看

网友:
解决了,我把我加到主板上面的一块8139的网卡拔了就恢复正常了

网友:
网卡引起?

网友:
1G的内存应该还有保修的吧?

网友:
我现在有两根512M内存.换PCB板后变成了256M高手指教下啊!!!谢谢

网友:
呵呵!!!
你也来了的哈
真是经验噢
学习中

网友(2007-12-01):
主板支不支持的啊
以前的主板很多支持双面的,不支持单面的

网友(2008-04-10):
这些经验要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