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教电脑硬件问题

楼主(2007-09-04):
开学了,到学校后发现2个月没用的电脑启动不了.具体表现为:一接通电源后电脑自动启动,电源和CPU风扇都转了,但显示器没反映,机箱外有个绿绿的灯一直亮,但另外一个灯不亮.用手按关机和重启的键电脑没反映,要拔掉电源风扇才停止转动.内存和显卡都擦拭过了,没有用.排除了显示器故障.后来送到学校的维修店去修理,排除内存\电源故障.维修人也不知道了,他说可能主板受潮了,要换主板了(5555主板好贵的,我换不起啊...).无奈,我把电脑搬回寝室,自己修理了.以下是我的摸索:用电吹风吹过20分钟,无效;拔掉内存后,无报警声;把纽扣电池拔出来后放下电,电脑就不会自动启动,需要按开关才能启动,而且另外一个不亮的灯也会闪一下,但显示器还是没反映,而且关掉电源后,再接通电源,电脑又直接启动了(换过纽扣电池,故障依然);5555,我快绝望了,有没有大虾告诉我到底是什么故障啊??感激不尽啊问题补充:主板:MSIV星845:把内存`显卡拔了电脑没报警声.

网友:
晒两天看看,可能有生锈的东西了。

网友:
一接通电源后电脑自动启动,电源和CPU风扇都转了,但显示器没反映,
---------------------------------------
楼主的知识,目前只能是板卡级。修板子不是一天就能学会的。也不可能发个帖就能修好了。

给你说下:
如果确定(估计目前你只会用代换法)是主板的问题。
1、换个电池
2、清CMOS
3、如果不行到 “主板” 维修店一般故障20-30元。
     如果想学主板的芯片级维修,请通读新手区,然后将板子的一些诊断情况(诊断码、一些点的电压、电阻值)放上来,在提问。

网友:
买个主板诊断卡看跑数先~~

网友:
把灰尘打扫下,内存槽清理下,一般时间长不用的电脑都是接触不好,氧化的问题

网友:
我遇到的情况基本上和你一样啊,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合适的方法,如果你知道了,一定要告诉我一声

网友:
先做一下清理工作 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我也修了几个同学的电脑,都是上学期都可以的,这学期来了就用不起。把内存和显卡取下用橡皮檫檫下金手指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如果你拿掉内存和显卡不报警检查CPU看看。

网友:
哪里受潮了,买个主板诊断卡看跑数,根据代码去维修相关线路吧,

网友:
基本上不用考虑大的问题,刷子,橡皮就可以解决,加上通电多烤烤。

网友:
拿去修了,据说是南桥坏了,修不好了 。谢谢大家的关心支持。。。

网友:
上个检测卡看看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