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偶尔无信号

楼主(2007-09-04):
一方正15寸显示器,开机后偶尔工作正常,偶尔工作指示等由绿变黄,反复重新开关几次显示器电源,又能工作,应该从什么地方开始检修啊 ?

网友:
可能是一个250V 47UF的电容不行了,换一个试试看,一般应该能解决的.

网友:
在他不工作的时候,在检查。

网友:
2楼说的是B+电容吧.我不认为.我认为是+6V后面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