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
精英PVMM2 复位不正常求助

楼主(2007-09-04):
精英PVMM2 插卡显示 FF FF
各电压 基本正常 测量PCI 16脚 开机有5V供电 点复位键电压下拉为0V 后 卡上复位灯常亮 无反应
下一步该如何进行啊
复位灯常亮

网友:
PCI上的复位都不正常,查全板复位电路。

网友:
我的意思 是给个大概的维修方向 啊

网友:
没有看明白
点REST针,PCI复位脚有跳变应该是正常的呀
LZ能不能在说明白一点

网友:
PCIRST# A16为5V,不正常呀,先查PCIRST#复位,由南桥发出,楼主再查下CPU有否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