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011N代换问题(已解决)

楼主(2007-09-04):
APM3011N用什么能换他??
已用SUD50N024代换

网友:
Partname        APM3011N
Description      N-channel Enhancement Mode Mosfet
Manufacturer   Anpec Electronics Coropration

PDF资料:
http://doc.chipfind.ru/pdf/anpec/apm3011n.pdf

图片:

网友:
30V ,60A. 最大可达120A

网友:
谢谢..但我想知道在大家的实际维修中用过什么代换过..我看了3055代不了

网友:
同类管子,电流够大就可以。

网友:
帮我看下这个能不能张先生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 ... Y/SUD50N024-06.html

网友:
可能稍微小一点,根据电路实际情况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