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金17#显示器开机保护

楼主(2007-09-04):
最近接修一个网吧的显示器唯修.有三台出现同一现象就是开机进桌面以前正常,过入后出现权直亮线一闪.保护.
后来观察在800*600-60HZ时正常,上75HZ就保护了
唯修过程:开始认为是逆程电容,较正电路问题,把所有的电容都换了.阻尼管也换了.但无较.后来又把包换了.还是没有好,唯修进入缰局.没办法了.换个数据看看,找了一台好的.写了个数据,白做,还是没有好,实在没有办法了.心里一想换CPU吧,反正也不知道从那入手了.找了一台好的唯金,把CPU换上.没想到好了.CPU会引起这种现象呀,我不是高手,有谁可以说说吗???

网友:
可能是CPU内部程序坏了。显示器的CPU内部存有程序,显示器在工作时是在其内部程序的监控下完成检测和保护动作的。

网友:
楼主你把那个你认为坏的,换回好的机器试试.
   说不定一样是好的.

网友:
回3楼
由于CPU没有保从,现在不可以试了

还有我也想过这个问题:是不是CPU控制较正电路的这几个脚有内部短路,所以一上别的分辨和刷新就保护

网友:
不是的吧?我修过你一模一样的故障,就是副逆程电容开路了.

网友:
在低频的时候把亮度降低看一下会不会保护,如果可以解除保护有可能是FBT坏了。

网友A:
知识啊,学习中!!问下,显示器如果是老点的15,上高刷新率是不是也容易烧行管啊,如果是17的,低分下正常,上高了就烧管,大概是哪部分原因啊,请高手指点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知识啊,学习中!!问下,显示器如果是老点的15,上高刷新率是不是也容易烧行管啊,如果是17的,低分下正常,上高了就烧管,大概是哪部分原因啊,请高手指点下!!

刷新率越高,电压了就越高当然容易烧行管一些.像15寸一般上高了也会保护的(14寸的好像就没有这个保护).你那个17寸的显示器,看看是不是逆程电容容量变小了.还有可能就是包包,较正电路.等............我的知识有限,能回答得不好请各们大虾指正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