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下测主板上某地方的电压是不是指对地电压还是两端电 ...
想问下测主板上某地方的电压是不是指对地电压还是两端电压 或者红黑表笔该怎么接

楼主(2007-09-04):
我刚学
主板维修
想问下测主板上某地方的电压是不是指对地电压还是两端电压 或者红黑表笔该怎么接
主板维修

网友:
测电压黑笔接地,和打电阻相反。
关于万用表问题查找专帖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hread.php?tid=11642

网友:
。。。。。。。。
刚才不小心写错了~
测电压是黑笔接地 红笔测量
测阻值是红笔接地 何必测量

网友:
多谢。小弟学到了东西,谢谢

网友:
补充点:一般就是测对低电压

网友:
测电压是黑接地红接测试点用电压档
对地打阻值是红接地黑接测试点用二级档
测阻值是用欧姆档两表笔随便接

网友(2007-10-13):
楼上写的很清楚了

网友:
看来我等也要从头学点基础知识了。

网友:
7楼说得很清楚,对初学者很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