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34脚的帧信号跟AD线波形信号有什么不一样?

楼主(2007-09-04):
开机的时候,我一般测PCI的AD线来判断有没有帧信号过来,但是资料上说的PCI34脚也是帧信号,不知道有什么区别????
资料

网友:
这个问题要说清不是那么容易。你弄个《PCI总线结构》看看,有800多页。

网友:
PCI定义里写的是34pin
但是PCI所有的AD先都可以打到波形~

网友:
不明白 看来还是要继续学习呀!

网友:
那就是说PCI34脚的量出来的波形跟PCIAD线所量出来的波形是一样的用途咯???

网友:
请你看一下下面的帖子,如果能理解你就明白一些了。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hread.php?tid=14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