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VT600-RZ主板问题

楼主(2007-09-04):
大家好!
我手头有一块7VT600-RZ主板点不亮,我换过CPU、内存、显卡,同时也对CMOS还原过都不行,但CPU风扇在转。不知能否修理?请大家帮忙。谢谢!

网友:
点不亮???
-----------------------
不显示吧?
诊断卡,跑的啥?

网友:
板卡级维修发到芯片级维修论坛来
还发到论坛事务里,我真的很佩服LZ的想象力~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到新手去待一个星期!!!
能不能修不是看风扇转不转,你关键点的阻值和电压测过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