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pu供电的六个场管全不测不到电压是哪里的问题啊?

楼主(2007-09-04):
我测的对地电压全部都没有读数
本人才鸟 忘高手指点啊
cpu
cpu供电

网友:
我测的是对地电压。。。。。。。。。。

网友:
理解起来真有难度啊~

网友:
买本飞翔他们写的书看看,
或者论坛里多学习一段时间吧

网友:
你测的哪个脚啊?测那边最宽的脚啊,那是漏级.电压对了就可以上CPU了.

网友:
你上电了没有??。。。。。。
黑表接地,红表去点被测点。。。。。。
让你接地不是接在地板上。。。黑表点在装机孔上或者I/O的金属接口外壳也可以。。。

网友:
通电以后 再测对地电压啊 好像三个技都没电压的

网友:
给CPU供电的四根线的接没有(有的话)

网友:
可能是不上电。楼主写的看不懂。。

网友:
让你接地不是接在地板上。。。 !

网友:
先确定12V电压正常。

网友:
对地电压怎么测啊????????
先确定12V在确定G级电压

网友:
先测量Q1的G极有无控制电压,然后测其S极有无输出电压,如没有,看D极有无原始供电电压
如D极供电正常仍无S极输出电压的话,刚为G极无控制电压,检查电源IC的工作条件

网友:
哇,太搞笑了.接地板上,小旭说的很对,顶啊

网友:
先确定是否有12V
然后在从电源管理芯片及外围电路找不良点

网友:
....
你只要看下CPU旁边电杆有没有1.7左右就可以了,, 高于就不要上CPU去,,

网友:
要好好接地才可以准确读数啊

网友A:
电源管理芯片 坏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