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04):
最近我的显示器老是变色,一拍就变红,或者变蓝,请问是不是显示器快坏了
显示器

网友:
接触不良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
最烦请教高手之类的标题~
如果不是什么太专业的问题不建议使用这标题~ 让大家很反感

网友:
楼上说得太正确了。什么问题就是什么问题,用这种题目以后查找都困难,再说谁知道谁就说一下,未见得非高手不可。高手也不是万宝全书,什么都知道。

网友:
多部分是显示器信号线假焊,或是视放电路的后级IC虚焊都会引起

网友:
应该是你显示器的 接口那里的针脚 RGB其中有接触不好或者已经氧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