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内存电压偏高

楼主(2007-09-04):
一块精英代工的L4S5MG/GX+5.0A主板内存电压偏高,CPU供电,时钟正常,RST PG 只有0.4V左右的电压,请问.什么问题会引起内存供电的电压偏高呢?内存供电为2.61V

网友:
内存供电2.61太正常不过了~
CPU没有PG考虑南桥的问题吧~
或者PWM

网友:
内存电压正常的啊!!!

网友:
我发过厂家内存条供电范围的帖子,没有几个人看的。无语中。。。。。。。。。。。。。。

网友:
DDR400的内存,要求的标准的供电就是2.6V

而且内存供是可高不可低的。

网友:
华擎的还2.7V的呢。。。
你的板PG 和 RST应该都不正常

网友:
对我今天修的华擎的就是2.7V,我还以为不对呢,谢谢楼上

网友:
对了,张先生我搜索内存供电的贴了,怎么也没见到你说的啊

网友:
飞翔哥说的对 电压正常 很多新人都会认为电压只要多0.1V或者0.5V 都会高 其实不然 有很多主板生产厂商的电路设计都不一样的 经过设备一不大相同 所以导致电压不同 这是很正常地 建议多看些资料 其实我也是新人 嘿嘿

网友:
举几个资料的例子,我想也就够了。

Corsair Platinum TWINX1024-4000PT  512 MB   250 MHz   3-4-4-8   2.6V - 2.9V
G.Skill F1-3200PHU1-512NT  512 MB  400 MHz  2.5-4-4-8-T2  2.6V - 2.75V
Hyundai Electronics   1024 MB  800 MHz         ---------            2.2V
Wintec 1 GB PC 2700  1024 MB   333 MHz    2.5-3-3-7          2.5V

网友:
内存的供电在2.5到3.0V都是很正常的,
楼上的张先生说的很详细,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呵呵。。。看来这里真都有新手 多看点资料吧!

网友:
谢谢,张老师,终于弄懂了,看来内存的工作电压也是有一些范围的,我原来以为是一个固定的值呢(BIOS内调节的除外)长知识了!

网友:
只看主板型号,完全看不懂是上什么CPU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