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怎么测开机电路啊???(已解决)

楼主(2007-09-04):
前天在视频里看到测试开机电路,说万用表打到蜂鸣档,红笔接开关那个不接地的针,黑笔从针的后边那根线开始找,每碰到一个圆点就反过来,再继续找,找到一个元件就测试一下,看其好坏.这是解决板子不加电的问题,但是我找了好几快板子了,就是没看到那个针后边有线,测了两天,没测出名堂来,请高手指教一下.小弟先谢了!

网友:
晕。。。PCB有两个面,你反面没看到找正面啊。。。

网友:
每碰到一个圆点就反过来,再继续找,找到一个元件就测试一下,看其好

网友:
信号线都在前面和后面板上,只有电源和地线可能走不通

网友:
信号线都在前面和后面板上,只有电源和地线可能走不通
--------------------------
电源和地线在里层,在外面看不到,但是走“的”通,不然。。。

网友:
正反面都能看的到吗  哪个好找些

网友:
仔细看线的走向  板子是有两面线的 自己跟这线跑 就是跑开机电路  其中遇见不对阻值 或者跑接地 就是错了 需要回去重新跑 像走迷宫一样 一般人都会在这个地方开始做飞机的 多练练就好了

网友:
测开机电路啊
我建议你用空板来跑线路  先熟悉.然后再去板上跑那样你就不会找不到路了
你去试试  效果还不错的哦

网友:
线路不是光靠跑的~
你首先要明白基本的原理 知道线路的走向 然后才可以开始跑线路 否则都是徒劳!

网友:
主要还是得要打好基础,一起努力吧

网友:
我也是新手.不会跑.在开关针后面都没有看到引线..

网友:
新手支持新手...哈哈...努力!!

网友:
我就是在这里遇到问题的
   希望能具体说下 有的时候能跑通紫5V到 SB的线路 有时候就跑不通了 能不能给我具体的资料或者具体讲明一下 这样对我们新手会更有帮助

网友:
回复 网友A:

跑线路用文字是无法解释通的,只有你多练习,
建议网上找个视频先看看。
不同的主板开机电路是不同的,不要拿着一个开机电路图照猫画葫芦。

网友:
师傅让你跑线路就是让你熟悉主板,象到一个地方熟悉一下道路,商店等各种特征。也象小学生描红,得你自己慢慢描,别人帮不上什么忙的。描多少本算可以了,也因人而异。

网友:
建议你先了解开机电路中所经过的元件。然后再跑。

网友:
感觉你和我一样,对这些东西都是很迷茫,我们大家一起去努力吧,多看多听多学多动手,会好的

网友:
哎。。主板的线还难看得清楚。。有时候线上又标了些白色的东西挡住了。。又找不到原来的线了。。

网友:
先弄懂开机的原理图,再跑线路就容易多了.

网友:
很好的贴子啊,意思就是说要先打好基础吧
我下了很多视频教程,都看一遍就扔一边了
来了这个论坛,发现这里面的东东很实际,很容易上手
俺得加油,谢谢你们这些默默奉献的人

网友:
主板电路挺麻烦的,建议熟悉一下电路图

网友:
各位版主说得很对,说是没有用的,要是自己去行动的

网友:
楼上那几个说看过很多视频教程的朋友。能否告诉我哪下的教程。在下正想要呢。。。
amwdebsss@qq.com
....感激不净。。。。。。。。。。。。。。。

网友:
我也是新手,正在学跑线路真的不容易,线太细了不像显示器

网友(2007-10-08):
请教维修高手拿点资料看以下.........多谢谢....................

网友:
网上有测量开机电路的视频图吗?

网友:
新手支持新手...哈哈...努力

网友(2007-11-07):
电源线是粗的,信号线是细的.在分支的情况下这种情况可以帮一下,
供电一般走中间层,
所用的线没有交叉的.如果一个线消失了,反过来也看不到线的接力,那么根据原理找吧,下一个元件应该是什么就是靠那个方向上才行.

网友:
很多理论知识都不知道,要好好努力了

网友:
蜂鸣器这一档也不是万能的啊,因为很多开机电路或进IO或经门电路入南桥或用三极管,中间常有一些阻容,蜂鸣这一档很多时候是测不响的,不懂原理跑电路还真难办.

网友:
去看原理了,要不然偶然修好一个也是运气,电路图要掌握好才行呀,不看这类帖子了,基础打好在看,谢谢

网友:
学习 学习 呵呵 一起学习
大鸟 小鸟 一起加油

网友:
我是一个元件一个元件找的

网友:
新手学习,子细观看.

网友:
弄懂开机的原理,慢慢跑就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