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时钟电路IC的代换 求助

楼主(2007-09-04):
P4VMM2 主板  总线时钟 主时钟  电压均为0V

跑线路 均出自 ICS UM740542  晶振已换过 供电正常

但无此备件  求其线路图  及代换型号

令,记得前几天在坛子里 看到 有几个 查找IC资料的网站  链接找不到了  谁可以帮我找下 谢谢

网友:
时钟电路IC一般很少有代换的。只能用原件。

网友:
原件代换是必须的 如果我找到同型号的 一定跟你联系 只是手边没有那样的 至于那个连接 我没看到过 抱歉了

网友:
应该是原型号代换。。。。。。。。。。。。。。

网友(2008-01-18):
命苦呀   看到的钱钱没挣到   我今天也修到一块板  和你的现象一样    也找不到同型号的来代换 兄弟  想开点哈

网友:
是啊,时钟芯片真的千奇百怪,种类太多了,不像IO来来回回就那么几种,不好找啊

网友:
应该是原型号代换....................................

修不来主板 -10 骗分帖

网友(2008-02-17):
时钟ic一般都是换原型号的吧,没听说有可以代的啊

网友:
P4VMM2,是精英的板吧。晶振与电压好象是没有关系的,倒是谐振的电容有影响。我想实在找不到IC,从PG入手,如果没有PG同样也会晶振没有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