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 已解决

楼主(2007-09-04):
一技嘉865主板,开机进系统后,关机再开就会报警,插诊断卡,有时跑26也报警,BO也报警,0C也会跑。是客户拿来换CPU的,当时换了进系统一切正常关机后就拿走了,谁知拿回去就不行,今天上门弄了也没搞定,只好把主机拿回来了。谢谢啦!!!

网友:
是否散热 先查下

网友:
散热问题已排除,客户原来是2。0的CPU,换的是1。7的,因为当时换上去进系统正常就没想那么多了,实在不行就刷一下先了。谢谢啦!!!!!!!

网友:
有时 这样的问题和I/O也有关系

网友:
如果是C1。7的话把U换掉就OK了。如果是P 1。7的话那考虑下BIOS和NB

网友:
这个跟C1。7真的有关系吗?能否讲得详细一些呢!谢谢啦!!我想知道怎么一回事呢!!!!!

网友:
cr1.7 跟cr2.0的电压不一样 ~~!!
p41.7跟 cr2.0的电压一样~!~!
可能你这板子不支持或对cr1.7支持的不好的原因吧,这回明白了吧!
你在换个cr2.0以上的cpu试验一下!

网友:
等待结果,最近也看过一个怪例,CPU一定要降频才能用

网友:
那是因为cpu本身有病,应该是不稳定了,不降频跟本就不亮!!!

网友:
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让这板子上C1。7吗!!!!

网友:
不应该上不了啊,虽说电压不一样但硬件都是向下兼容的!!!
个人意见 要不你刷个BIOS看看!!!(千万先别刷.等待高手,看看有别的办法没?)

网友:
今天客户又拿过来了,还是时好时坏的,没办法啦,只好让客户将就着用了!!!!!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刷BIOS就OK了。

网友:
这几个U电压都是1.75V,为什么要换

网友:
今天拿一主板换上,还是一样的毛病,原来是显卡的原因呀,闷郁呀,还有就是内存也有点问题呀,不好意思呀,谢谢各位的帮忙!!!!!!

网友:

刚才看到了论坛的公告,所以在这里说明一下了,谢谢大家了!!!!!

网友:
怎么解决的呀!!!!

网友:
走了点弯路 呵呵   什么显卡?
如果问题不好找 就先找烂件  哪个是杂牌先看哪个
有时候也很管用的

网友:
大哥 你听不出来主板报警声音是什么啊???诊断卡有时候也不会显示的 应该是显存颗粒不稳定把

网友:
这种问题有板卡经验的话是比较好处理的!
把2.0的上到别的主板上看看能用不,可以用说明座子可能有问题!

网友:
我也有类似经历呀!

网友:
根据你解决的方法,应该是不兼容的问题,能不能说说为什么?

网友:
迷糊。。。。怎么是显卡的问题呢?不明白。。。。

网友:
865不支持老核心的U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