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求助)从颗粒看我的Hynix内存的速度

楼主(2007-09-04):
各位高人:
有1条从联想机上卸下的DDR Hynixn内存,颗粒上的数据是
HY5DU561622DT—5
KOR
想问问,速度是333的还是266的???
谢谢!
求助
联想

网友:
应该在333以上

网友:
很难判断,TSOP,16颗粒,貌似200MHZ,但不太肯定

网友:
我感觉是333的(不敢确定),管他是多少来,能用就可以,感觉速度多少都一样,快不了多少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靠感觉,DT—5中的5是代表200MHZ

网友:
貌似200MHZ, 应该是266的.

网友:
-7 -H表示266,-6 -J表示333,-5 -D43表示400,还有-4的表示433(KingMa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