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克8208D数显旋转风拆焊台

楼主(2007-09-04):
请过往的弟兄(相信应该没有姐妹)帮小弟看看,有谁了解这种拆焊台,新手合用吗?最好选择那种拆焊台,张先生推荐的那种 塞克850D+  有大侠说是适合修手机的,修板卡差点,请各位大侠给点建议。

网友:
那位大侠说是焊手机的?说质量一般的人是有几个,价格低,质量也只能一般了。

网友:
一般858才是焊电话用的!!!
旋转风的一般都是用来做BGA的.平时换IC慢,不实用!!
你就买850D吧.便宜 实用!!!

网友:
我在用塞克的852D+,也就是那种热风枪和电烙铁两合一的
拆IC慢,不知跟温度还是风量有关系不?拆BGA我不熟练
用的时间不长,质量方面不清楚,先打个中等分

网友:
除了快克和安泰信以外,别的品牌都不要选择。

网友:
海参

你850D+焊台风量温度多少啊,我的风最大,温度300,商家说得这温度对焊枪好,但我还是爱用朋友850的快,人家温度调400多度也没事

网友:
塞克 850D
功率消耗: 400W
气流类型: 无刷风机柔和风
气流量: 120升/分钟(最大)
温度调节范围: 100°C一450°C
塞克8208D
功率消耗:1200W
气流:400L/min(最高)
热空气温度:100~600℃

两者的差距好像比较大,真不知该选择哪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