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卡显示之后花屏死机

楼主(2007-09-04):
一主板精英P4VXASD2,CPU供电短路,换好场管可以显示了,进COMS也正常。可是现在一复位它就关机了,再打开就是显示出显卡(440)信息之后就花屏然后死机,检测卡跑2E,AGP供电正常。换PCI显卡正常,请老师们给个思路。

网友:
先查一下内存供电是否被拉低

网友:
更换一块显卡试一下.

网友:
CPU供电的滤波电容没问题吧

网友:
对于这个问题不是很清楚。。。。 关注中 ~~~~~~~~~~~~~~~~~~

网友:
在维修中要先解决引起故障的不利因素,不可头痛病头。

网友:
换了场管后。看看周围的零件

网友:
场管外围没什么件,只有电源IC,cpu供电正常。
换N个显卡还是一样,显卡在别的机器上工作正常,内存供电正常,内存换了N个都是好用的,
还是那样,没辙了

网友:
主板 AGP 插槽 接触不好!

网友:
主板 AGP 插槽接触会不会有问题。可以用针头将插槽内的铜片一个一个向中间搞一点.然后用水砂纸打磨一下.试试

网友:
我换一个PCI显卡,还是一样啊,应该不是插槽的问题.

网友:
打AGP PCI AD线阻值

网友:
我的思路应该有点问题 不好意思  如果上PCI显卡 可以正常的话 应该南北桥问题不大

网友:
AGP 插槽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