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现代CRTQ775D显示器二次电源不升压(已修复)

楼主(2007-09-05):
55V,80V输出端有85V,115V,断开负载测还是一样!IRF630的G极无电压输入,而TDA4857的6脚有2.9v,查此部分电路没发现问题!
(修此显示器时找不到思路后,拆下连接视放的线后,开机有高压启动的声音,电压马上恢复正常,后检测发现LM1247ECA/NA坏,为何电压升高搞不懂请高手讲解一下)
[
]
显示器
求助

网友:
55V变85V?80V变115V?这是一次电源吧? 升高这么多了?是在空载时测的? 如果不是就要先把一次电源修好。再修后级。

网友:
IRF630的G极无电压输入又怎么把50V变成85V呢?还有80V输出是怎么变成115?V

网友:
是空载测的?接负载也是一样的电压,那如何检查,能给个思路吗

网友:
朋友,你测各级输出 的电压,看是不是都不正常,如都高,那就要修一次源,还有你把一次电源的厚模块型号,也写上来.

网友:
把所有的芯片型号都传上来。

网友:
电源芯片是STRG5643D,其它几组电压都会低1V左右,就55V和80V不正常,5643有换过,也一样

网友:
TDA4857的6脚到二次电源G极,之间.再就是行电路没工作,

网友A(2007-10-16):
对于二次升管的G极没有控制电压的故障,一般先查G极到行场IC之间的元器件。这些元件很少坏。
如包坏也出现这种情况。
请高手总结一下导致升压管G极无控制电压的原因究竟有哪些呢?
对于55V变85V?80V变115V?,我也是第一次才听说,也觉得很困惑。
请大家说说!

网友:
对于55V变85V?80V变115V?,那么12V呢?

网友:
12V升高会引起行场IC工作不正常的,不知道会不会引起二次升压电路正常工作?

网友(2008-04-03):
我觉得也是一次电源故障,先把一次电源修好,再测才能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