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杂牌845PE主板内存电压3.3V

楼主(2007-09-05):
一杂牌845PE主板内存电压3.3V,不知道哪里的原因,郁闷
主板
求助

网友:
那你到底想问什么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问是什么原因造成内存电压3.3V呢,我该怎么维修呀,内存的供电直接就和ATX电源的3.3伏相连了,所以没有思路了

网友:
内存供电管击穿了~

网友:
你确定是845的?
如果是SD DDR并存的上内存后测量~
并注意内存槽中间的跳线要去掉~

网友:
ddr内存的供电会和3.3V直接相连么?那岂不是太高了呀.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DDR的,没有SDRAM的插槽,我把内存的供电管都去掉了还是和ATX3.3V的相连,真是郁闷

网友:
是不是STR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
扩大检查范围,往向追索。

网友:
你测量的是内存槽的那一脚哦
不是测量到SPD的电压了吧

网友:
DDR内存不是有两种电压么?
你量的是VCC 还是VD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