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P4VXMS 不进系统

楼主(2007-09-05):
开机一切正常..跑码跑26``刚开机蜂鸣嘀---------------响个不停.屏幕显示键盘错误
按F1或者按DEL
我按了全无反映象是死机..我拔了键盘鼠标..再试还是如此
键盘鼠标口对地打阻值..只有200多``换接口还是有其他的小贴片元件损坏????
不进系统

网友:
刷个BIOS看看!不行的话换IO,还不行SB!

网友:
谢谢指教`我会去试试看``

网友:
你打PS/2的阻值分别是多少/?
还有电压是多少,你测量没?是死机还是PS/2不官用 造成无法按F1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键盘鼠标检测不到报错还是?

网友:
新人不懂 一起等答案

网友:
明显是PS/2不能用,阻值太低了

网友:
你先拆掉接口处的排容,看能不能进,再测一下1.4.5脚是不是5V

网友:
这个问题不难 首先向楼上所说 如果不行刷BIOS 还不行换IO 肯定好

网友:
同意一心的方法

网友:
同意9楼,刷BIOS不成的话,换IO,包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