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4P800SE的问题,CPU座无复位

楼主(2007-09-05):
一块P4P800SE,客户拿来的时候是CPU座边上有一个3310(应该是MOS管吧?!)的管子烧坏了,换了一个MOS管后
通电无复位,CPU,内存,南北桥供电都正常.后来摸到IO的时候发现很烫.就换了一个,通电后有复位了.上CPU发热还是
不走字

   于是上测试座试,所有灯都亮,但是发现CPU座上的复位是常亮的,短接主板的REST 发现PCI上有复位,CPU座上的复位
一动不动.   这板子应该就是CPU座无复位引起不走字了.

   我想问问.这个CPU座的复位会不会跟那个3310的管子有关系.因为我换上去后所有脚的电压都是12V.但我换上一个15N03

后S极的电压就是3.3V,其它的还是12V.  如果跟这个没关系的话那是不是就可以断定为北桥坏了!?

网友:
这有可能是北桥挂了,

网友:
这个位置的管可能是给某个信号上拉的~
如果不确定其参数建议使用原值代换~
你说三个角都是12V 估计这个时候你的NB已经OVER了~
CPURST#是来自于NB,
NB的RST是来自于SB
打HUBLINK总线的电压和阻值~

网友:
不会真北桥挂了吧.我可有两片这样的板子啊.一样的问题

网友:
有得搞,华硕坏桥的几率比较小的

网友:
把北桥的工作条件查一下

网友:
北桥的工作情况测试一哈,估计是北桥挂了,

网友:
CPU复位电压是不是恒高

网友:
你看看显卡和通讯电压正常吗?
那俩电压在ASUS的主板上损坏的比较多!@

网友:
呵呵,哥们,ASUS板子的CPU风扇针脚边上都有这样一个管子的,3个脚都是12V左右,不要奇怪吧,我都见几回了

网友:
你测一下复位 看看复位正常不正常  或者是换的IO有问题

网友:
我也有一块同样的 上CPU 发热
有时候能点亮机  都查不出原因

网友:
个人认为会不会是座有问题呢? 如果北桥供电都正常

网友:
说的对哦。我也碰到过不少。一般都在CPU座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