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下无法录音

楼主(2007-09-05):
各位大侠:
  请帮看看是什么问题。我用的是华擎845D的主板,故障为用集成声卡或独立声卡在WINDOWS下都无法录音,但放音正常,排除麦克风,WINDOWS,设置问题。我重新装过WINDOWSXP,WIN2000,WIN98,换过麦克风,连BIOS都重新刷过,声卡驱动也换过,但故障依旧。注:以前可以录音的。请问是不是主板问题,主要应该查找哪里(因没有主板线路图,不知MIC是连到哪个芯片的哪个引脚),不知是否还有的修。
   谢谢!

网友:
设置问题
方唐音控 找这个软件 设置一下

网友:
晕呢!软件设置问题!

网友:
我也是这么认为:不是硬件故障,是系统里的声音设置问题.

网友:
我都觉得是软件方面的问题啊,你有没有安装声卡的原装驱动

网友:
晕,都说了不是设置问题。我都将MIC选中,声音也调为最大了。驱动也没有问题,因为以前是好的啊。再说,设置项在音量属性里就那么几项,我都仔细看过N遍,并且都一一试过了,我可以保证不是设置问题。除非你们说是什么特别地方没设置好。不要说我是将MIC设为静音了(我都查过,不是此问题)

网友:
请注意我上面说的,我使用回以前正常使用过的驱动也一样无法录音(即以前可以录音时的驱动)。集成声卡我用主板附带的声卡驱动装了故障现象也是一样的。

网友:
自己设置一下看~

网友:
谢谢你提供的附件,可惜,现在积分太低,无法下载看,看来只有等我积分够了再看了。

网友:
要多少积分才可以查看附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