菱钻DM-845GLI/V2主板无CPU主供电(已修复)

楼主(2007-09-05):
早上接一公司四台机器,故障均为:开机没显示,测试卡RST灯长亮,测得PWR SW电压正常,RST SW电压正常,上CPU假负载所有测试点电压为0,接着测CPU座旁的场效应管(70T03S)D极有12V,G S极电压为0,电压不正常了,断电在主板上测该管正常,但不放心还是拆下来换个好的上去,加电测试,还是老问题.跑电路发现该管的S极与一RT9600四脚IC连通,把主板上两个RT9600换了,上电测试,正常了, 其余几块因为有相同的故障全都把它换了,都可以跑码了,

网友:
RT9600,据有人研究要注意散热问题。

网友:
先修供电,复位就上来了

网友:
思路很清晰  学习拉~~~~~~~~~~~~~~~~

网友:
这也叫思路清晰?
问题一:MOS管S极无输出,居然是跑的S极的线路!
原因:如果MOS管S极无输出,应该先看D极输入是否正常,这里的D极电压正常,然后应该看G极的电压是否正常,不正常则跑线路看是哪个IC控制的~这里S极到9600的线路是为了反馈电压的!
问题二:不是说线路跑到哪里就是哪里的故障!
这里楼主并没有检查9600的工作条件而是直接更换是不准确的~
应该是先检测9600的工作条件,检测9600是否正常输入了PWM,也就是来自于电源管理IC的驱动波,当这两个条件都检查过了才真的应该更换9600了~

PS:
在类似的供电线路中9600的故障率的确很高~
如果为了快速维修可以考虑优先更换9600~
不过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养成良好的维修习惯和维修思路~

网友:
支持5楼,5楼说得实在是太对了,不能养成良好的维修习惯和维修思路,对以后修板,是很不方便的。

网友:
学习了,经验嘛都是大家总结出来的了!!!!!!!!

网友:
呵呵,这就是高手与菜鸟的区别了,虚心向五楼学习!

网友:
知道到怎样修好了一张板,比修好一张板更重要

网友:
都是高高手
佩服佩服

网友(2008-03-24):
RT9600谁说只有4个脚.

网友(2008-04-28):
没遇到过9600的,不过先收下了,下次遇到没有主供电的先查它了~!嘿嘿~!

网友:
是的,RT9600IC的故障率很高,有几次没有IC代换,后找6601CB代用,才发现可以通用,具体脚位没有去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