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硬盘被锁

楼主(2007-09-05):
各位大侠,我有个IBM硬盘被锁,在CMOS里面有时可以认出,有时认不出,用DM等软件连硬盘都找不到。开始用IBM的专门的一个软件(好像是什么2000吧),可以看到,但修改时却提示错误,不让写入内容。在WINDOWS内用PQ可以找到此硬盘,但是不可重新分区,不可写入内容。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解救我这块硬盘,有时搞的不好,接上此硬盘启动电脑时,会嗒嗒的叫,就跟磁头在里面撞击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的硬盘应该有硬伤了
所以你先更新下firmware试试

网友(2008-01-15):
如果IBM硬盘被锁,你用PC3000工具解锁

好易得

网友(2008-03-20):
我的硬盘也是一样的,刚买了一个IBM30G二手的,用了两天,里面就嗒嗒的响,郁闷死了,听那响声就不舒服

网友:
对,应该是3000才对,PC3000。

还有效率源。

网友:
是否可用hdd-kill 此方法是万不得已情况下使用,使用后,硬盘数据部丢失,须重新分区安装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