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能开机,只是有“滴滴滴滴”的声音

楼主(2007-09-05):
主板能开机,只是有“滴滴滴滴”的声音
技嘉845S ,开机正常,只是不能检测到键盘,键盘没通电,一直“滴滴滴滴”的
窗口提示有错误,按F1设置,但是键盘用不了。。
请问怎么解决。谢谢~~
主板
技嘉

网友:
就像你按住一个按键不放那样滴滴滴的响个不停

网友:
PS2和USB的都不行。

网友:
查其PS/2 USB的供电电路

网友:
先把两个接口都换了在说吧!!!!!基本上换完口就修好啦!!呵呵!

网友:
这类有响声的以前碰到过,基本上是键盘接口后面的排容坏

网友:
回复 网友A:
晕
请问你换接口换好了几块主板

网友:
接口比较少坏,一般都是排容坏,华硕主板上有好多坏C181,拆掉就可以,也有的主板是IO芯片坏导致键盘不认

网友:
拆电容,还不行就换个I/O

网友:
同意楼上说法,不行就换IO。

网友:
去查查供电有没有问题 这个问题应该好解决

网友:
应该是IO问题 建议换IO

网友:
排容坏,可要可不要,如果是intel芯片组换个I/O试试

网友:
拔掉鼠标试下,我遇到过这种情况,好像鼠标和键盘有冲突.要么换个键盘试试.

网友:
查供电,不行换I/O

网友:
可以考虑刷下BIOS !

网友:
这不就是接口问题吗?

网友:
接口换下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
给你出了这么都招,修好了应1声。

网友:
楼主去瞧一下我刚发的贴子吧,遇到的问题跟你一样,我是换IO搞定的,

网友:
换个键盘吧
感觉你的问题应该不是哪的问题 键盘找不到 I/O 还有排容

网友:
这样的问题都说烂了 。没什么新意、
各位说说 。。。
既然排容拿掉就能解决问题 。
那还设计这个东西有什么用呢 ?
所以 。正确的应该是 ,换一个排容上去
可以起保护作用 。。
不然等到再出问题 。修起来也麻烦~!

网友:
测对地阻值,拆C,接F,测电压,换IO,短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