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几个工具,准备做底部加热,不过接线不会(已解决)

楼主(2007-09-05):
谁指导一下这个温控的接线
接线其实比较简单
相  中 接220V供电
低 和中用导线连接
相和总之间接一个负载 注意一般里面的继电器都是5-7A的,一定要搞清楚,我已经按成10A了.......
高 总是常闭的 低总是常开的

网友:
我照上面画的接线图..

网友A:
你的装备够土的了哈!123接热点偶(K型探头分正负),45常闭接控制回路(最好加交流接触器,继电器一般拖不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装备够土的了哈!123接热点偶(K型探头分正负),45常闭接控制回路(最好加交流接触器,继电器一般拖不动)!

兄弟挺在行的呀,的确要加一个交流接触器,已经加,土就土了,能用就可以了!!

网友B:
我觉得你买这个不核算,10A 380(220)V调压模块才18~22元比这个东西好多了。你用的这个“同志”没有前途。

网友:
呵呵
我们原来单位全是用的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你买这个不核算,10A 380(220)V调压模块才18~22元比这个东西好多了。你用的这个“同志”没有前途。

调压模块不能恒温,没温度指示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你买这个不核算,10A 380(220)V调压模块才18~22元比这个东西好多了。你用的这个“同志”没有前途。

我觉得除了交流接触器外,其它东西都还可以,我还准备去搞块铝板在上面.就这个交流接触器,他在工作的时候会发出比较大的声音,有什么东西可以代替它吗??

网友:
这个是做什么用的呢?以前没有见过

网友:
接线已经搞定了,现在温控基本上是可以工作了,等会叫我同学做个简单的架子固定加热砖!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除了交流接触器外,其它东西都还可以,我还准备去搞块铝板在上面.就这个交流接触器,他在工作的时候会发出比较大的声音,有什么东西可以代替它吗??

我上面已经说了,可控硅调压模块,由一个500K 2W是电位器控制,接好就是手动调温,如果代掉500K,加控制回路和探头就是自动调温。

网友D:
还是张老NB,我这里有个小的有10CM的方形电炉,,市场不过十几元,就是温度不好控制,,用的时候还老是提心吊胆的,

网友:
电炉子啊。呵呵。这个不好使唤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是张老NB,我这里有个小的有10CM的方形电炉,,市场不过十几元,就是温度不好控制,,用的时候还老是提心吊胆的,

我找这种方形状的电炉盘很久

不知道哪儿有卖滴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除了交流接触器外,其它东西都还可以,我还准备去搞块铝板在上面.就这个交流接触器,他在工作的时候会发出比较大的声音,有什么东西可以代替它吗??

呵呵
正常情况下交流接触器是不会响的, 我很他打了十来年的交道

网友:
远影,我是在我们这儿的一家卖电热元件的店里找到的!!  现在我就是用这个做底部加热!挺好用的,大小刚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呵呵
正常情况下交流接触器是不会响的, 我很他打了十来年的交道

我把交流接触器撤掉了,我直接用温控器里的继电器,只不过我按星期五的下午的指导把那只继电器换成10A的了!!

网友E:
10A的继电器只能带低与2KW 的负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把交流接触器撤掉了,我直接用温控器里的继电器,只不过我按星期五的下午的指导把那只继电器换成10A的了!!

用可控硅扩流还经济实用些

网友:
引用 网友E:
10A的继电器只能带低与2KW 的负载

是啊,找不到更大的,不过我的炉丝是600W的,足矣..

网友:
原帖由
xxbxxo
于 2007-9-15 03:03 发表
用可控硅扩流还经济实用些
不太清楚具体方案?朋友可以提供一下吗?哪个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