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4P800S-X 烧北桥旁边供电管问题

楼主(2007-09-05):
ASUS P4P800S-X 开机后北桥旁边的供电管非常烫,用不了多常时间就搭不住手,用不了几天就坏了,更换后,还是这问题,是不是板子其它地方还有短路呀,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二
更换

网友:
打他的线路走向到哪。有没有跑到哪个芯处或看一下管子周围有没有少电阻

网友:
应该是该管的负载回路有短路或负载过大
测量一下输出电压,跑跑线路,看输出到哪儿去了

网友:
该管好的时候给北桥有个1。8V的输出电压,坏了后,南桥烫的不搭不住手,是不是北桥有短路?

网友:
看看板的背面有虚焊。引起的管子发热

网友:
原来的管子是小的那种?换大的60N30L上去,试过N块了,换小的没几天返修,换大家伙上去就没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