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主板的电烙铁必需要接地吗?一般的40W可以修吗?

楼主(2007-09-05):
我听别人说要是不接地的话,只要烙铁一挨到管子立马就击穿了...是不是有这么厉害????

网友:
看你头上是否洪福高照了。

网友:
是不是就是说如果修主板,还是必需得配个接地的936焊台啊?张SIR~~~~~~~~~~~~~~~~~

网友:
最好如此。但也不是说别的烙铁一定会坏,换芯片坏的可能性大多了。换电容无所谓。

网友:
接地是预防漏电,但一般防不了静电!只要不漏电也不是瞬间就击穿管子的,不过修板最好买防静电的恒温焊台!

网友:
SWORD 852D+  这个牌子的这个型号的可以不? 从图片上看还蛮好的,风枪和焊台两台一.....这种应该防静电和漏电吧?

网友:
重点是电烙铁要接地,也不是非936焊台不可,有就更加好了。
看我这个 照样用,记住张先生的话,用前在额头上写上“洪福”两字,要用磷粉写,不然不发光的

网友:
原来如此.以后多客我们这的归元寺烧点香...

网友:
60-80买个恒温烙铁就OK了~

网友:
呵呵。一般刚开始学。装备完善很慢的

网友:
有个60块左右的恒温烙铁就够用了

网友:
呵呵.我买了。花了90RMB感觉有点小贵哦!!

网友:
烙铁的贵贱并不能完全保证元件不被击穿,不管用的是多少钱的烙铁,都需要接地,即使买了936焊台,整个焊台不接地,还是有把原件击穿的危险。
恒温烙铁只能保证焊接的质量,但不能防止击穿。
焊接最好是在防静电工作台上焊接,戴防静电护腕,所有设备接地,不过这套设备没个千八的买不起。
个人认为:在胳膊上套一金属环,金属环连出一根引线,在引线上串联一1M的电阻,电阻另一端连接在暖气片或自来水管子上(虽然很多文章说用自来水或暖气片管子当地线不安全,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不能因为接地还弄个长钳子插地上吧,有点不太实际)
烙铁接地,一般城里的插座都带地线,所以只要使用三PIN插座的烙铁就可以了,在烙铁插上电源后,使用万用表的交流档测量烙铁头部的静电,测量方法:万用表一端放在和电阻连接的暖气管子或自来水管上,另一端放在老铁头上,电压不能高于15伏。
因造成静电击穿的主要原因是元件上的静电在瞬间通过线路进行泄放,瞬间的大电流把线路熔断,所以只要避免静电瞬间泄放就可以了,现在知道为什么用1M的电阻了吧?
至于产品上所带的静电怎样去除,看完上面我所写的,是否能有什么启发,毕竟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写的方法不一定是最好的,还是大家一起研究,得到的结果更好。

网友:
看了还是 不懂

网友:
打个比方吧: 一桶水用细管放水放的快? 还是粗管放的快?
不同阻值的电阻可以看成不同粗细的水管(或阀门)。

网友:
最好是接地,并且一般的维修台上面都有防静电布,所用的850,936,示波器,都接地。对于笔记本,数码相机等还要防静电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