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IBM M71IX主板,雷击坏网卡,去了网卡,跑49不亮

楼主(2007-09-05):
一张IBM M71IX主板,雷击坏网卡,没有取网卡芯片的时候可以亮,但是进BIOS很慢,去了网卡,不亮了,诊断卡跑49...新手请教各位老师,
IBM M71IX是简单的一种服务器主板,网卡原来是INTEL的千兆网卡,BGA封装的.显示卡是集成ATI的16M的和笔记本的显卡一样也是BGA封装的
没有声卡,用的时候被雷击了,通过交换机过来把网卡打坏了,不拆网卡,以前还能亮,就是非常非常的慢,拆了网卡就不亮了

网友:
你用什么方法拆的网卡芯片,用风枪吗?

网友:
用850风枪,请人取的,我当时没有买,那网卡紧贴NB安装的.这种板子好复杂的两面都密密麻麻的安装有元件

网友:
极有可能把NB损坏了,或者虚焊。

网友:
NB不烫,如果虚焊那可麻烦了,两面都有元件,只有正面加热,那我的手艺的话,多半的挂,哈!~谢谢老师

网友:
各位老师:你们看这样行不,我把NB的散热片取下来,把助焊剂(我有松香水\免洗助焊剂\还有进口焊膏 用哪种?)抹上用大风枪加热(电吹风那种)怎么样?

网友:
各位老师有什么指教呢?我按照你们的知道做做看!谢谢!!!

网友:
顶一下,我都把风枪给准备好了,就等一声下令了!同志们啊,革命需要大家啊......
对了,用不用先搞个   洗洗更健康啊?~~~~~~~~~~

网友:
网卡芯片已经暴了,也找不到了,再说,那是BGA封装的,我也没那水平和设备装回去了.....

网友:
既然都准备好啦,那就动手吧,不用等啦,有些东西是不一定要靠经验的,再说经验也是这样摸索出来的嘛,不用怕的!!!!

网友:
晕倒哦,加热板子就变形了,我已经很小心了,基本上全板都热了的,但是NB那还是太热,变形了,现在FF了.....
大家千万记住这个教训,别玩悬的了....

网友:
这样你也敢吹,不是吧

网友:
~~~~~~~~~~~~~~~~~~~~~~~~~~~~~~~~~~~~~~~~~~~~~~~~~~
IBM M71IX主板千万别用假负载测,一上假负载北桥就严重发热!!!!!!!!!!
~~~~~~~~~~~~~~~~~~~~~~~~~~~~~~~~~~~~~~~~~~~~~~~~~~

这个是我还没有加热NB以前就发现了。。。真怪,478的座还有区别的?

网友:
一般是南桥挂了,我维修了很多都是雷击的。南桥挂了

网友:
我认为就是网卡的原因 IBM主板如果少了东西是起动不了的 他的BIOS把部分东西写死了
找个好的网卡BGA上去 我相信就好了

网友:
这个板子现在没跑字了,开机FF了.....估计北桥坏了
我也开始怀疑是网卡设置问题,但是BIOS文件是IBM的,网上没找到....再加上我买的TOP2005编程器今天才到,就没有分析更改BIOS文件了

网友:
安息吧  呵呵 南北都挂了 你收尸吧  还是变形的 谢谢提醒 IBM 不能上假负载

网友:
其实也就是当时没有编程器没办法改BIOS文件........
以后如果遇到这种情况的话,把BIOS文件用编程器读出来,修改文件,把网卡模块删了,再刷进去试,估计就可以了

这块板不错,原料都好,呵呵
今天我买的那块PT090A的灯都不好,我用这个板上的LED换了,不错,哈
其他元件也都是一般板子上比不了的,等级要高很多哦

南桥是6300的,估计是好的,北桥估计也是好的,谁有修这个要换的找我要啊,自己给邮费,芯片我送你,这种估计不怎么好找

QQ:62672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