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PG信号电压的问题!

楼主(2007-09-05):
一块MSI MS-7104主板,VIA芯片组,478结构!PG信号有
1.8V
,正常吗?可以点亮。PG信号一般都是在1.5V以下啊,这个是正常情况吗?
芯片

网友:
能点亮有什么不正常的?
上假负载和上CPU时的各项电压都是有一定差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