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313) 仿真卡如何使用?

楼主(2007-09-05):
我是主板维修新手中的新手,刚从一位前辈那儿要了一张MSI的TL313仿真卡来研究,可是略知一二不知道该怎么使用。

想请问有哪位大虾可以指点小弟。感激~

网友A:
这个是支持LPC总线的。
把好的BIOS放到左上角的座内,将DIP开关的BOOT ENABLE设为ON,就可以用这块卡来启动主板了。

网友:
真惊了,仿真卡我以前听都没听过,就用过检测卡……

网友:
好东西啊~
明天研究我的ISA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哦哦~ 我这就立刻试一试..谢谢

网友(2007-10-29):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支持LPC总线的。
把好的BIOS放到左上角的座内,将DIP开关的BOOT ENABLE设为ON,就可以用这块卡来启动主板了。

请问右下角的座内又是怎么用?

我从前辈哪拿到它的说明书..可是里面却是TL43的使用解说..
又没怎么好意思再问那前辈... 自己发掘又有限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