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重启故障

楼主(2007-09-05):
请问大家
主板上电开机后 过C1代码 后重启【只一次】 之后就没事了
热启动不会出现 是字怎么回事???

网友:
还没碰到过呢!!问问张老师吧!

网友A:
怎么修不知道,但这种主板我们做二手的根本就不收,有人说过(传说是个高手) 这样的板子用不住,很快北桥就会坏的!!!
想知道这位"高手"说的对吗??

网友:
换好质量的电源试过没有。

网友:
我踫到过一个主板,不插内存时主板一通电就断,一会又自动加电,到C1处又断,一直反复如此。加上内存就好了。

网友:
这种故障确实是蛮怪的,电源这块可能性比较大吧!!!!!!

网友:
不好说。。。没有遇到过  看码应该是内存不过  不过也要考虑座和北桥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修不知道,但这种主板我们做二手的根本就不收,有人说过(传说是个高手) 这样的板子用不住,很快北桥就会坏的!!!
想知道这位"高手"说的对吗??

不是绝对的
没有理论依据

网友:
我遇到过很多了。很多都是虚焊的问题,你呀,就什么都补一下,,这些问题尤其是在顶心顶肺的顶星板比较多。

网友:
希望各位高手给我们这些菜鸟多一些维修经验。。。。。谢谢

网友:
很多都是虚焊的问题。。。个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