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液晶显示器电源维修

楼主(2007-09-05):
我接一台明基17寸液晶被雷击,查为Q901 Q902坏换后,空载3.2~5V 9~12V波动,SG6841D的各脚都波动,D910   D912都测过正常  光耦 431换过还是一样望高手指点:

网友:
有的时候电源板看看那几个东西,就是修不出来.碰到过好几次了.特别是那些有贴片元件的,我看着就头疼.
不过,LCD的电源自己做很容易的.但你必须知道数据板的电压.一般我们只要做出12V和5V就行了.12V给高压供电和5V一般给数据板.其实我碰到过几次做的更简单,大部分时候是电源前端坏了.而他主要就是产生个12V,我们直接做两个线,接个外接电源,到输出部分就行了.12V在由他本身的电路生成其他各路所需电压.

网友:
你看看开关管的S级电阻。是不是变值了。6841的供电也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