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2口坏,试过很多方法了(已解决)

楼主(2007-09-05):
PS2不能用,两个六脚焊过,电压没问题,电容都拆了,IO都换过了,
[
]
方法

网友:
用USB转接吧

网友:
值打过没有,换一下472上拉电阻和4个电感,试试。

网友:
换个新接口吧......

网友:
供电正常,打一下时钟和数据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
PS2由I/O控制,如果排除I/O故障,排除供电问题后,就着重查那4条数据线阻值和电压,查其线路上是否有异常,遇到电容拆拆拆
有时都是正常的,记得遇到过几块板子上有一“181A”排阻,下掉后就好了,LZ试试看
再不行就换口吧

网友:
好的,明天我打数据阻值,换排阻,试试,谢谢大家

网友:
换个接口试一下,可能接口有问题吧

网友:
昨天修片板,也是键盘不能用,结果是跳线被取了。

网友:
接口早就换过了,现在打阻值是其它都有阻值,是键盘地线为0,可是鼠标的地线又是有阻值

网友:
还有贴片电容都拆了,就留下L,这LC滤波电路只滤直流了,应该没事吧

网友:
还有FS保险原来变成60欧了,我换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断了

网友:
PS/2直接属I/O控制,间接属南桥控制

网友:
脚焊过,电压没问题,电容都拆了,IO都换过了,
如果这些都正常的话我通常就是换PS2口了

网友:
bios刷了吗?要做的还很多

网友:
断线
你把阻值不对的那个点直接连IO试试 也许里面断线呢

网友:
楼主这个板子修苦了,,电压都正常,,还要看2 4 6 脚的阻值,,如果正常,,那还要看保险的阻值,,有的有二个有的是一个,任一个保险阻值变大,,都会使PS2 或USB 用不起来,,我修过好多这样的了,通常一个保险坏了,,PS2 或USB 上的电压也对,但就是用不起。。。。
还有PS2 至IO 之间的数据线路是否开路,,有的是表面被划开一点点的,,有的是板子内部线路断路,,这点要细查,,应该说PS2 是非常好修的,, 其它常用方法就不说了

网友:
我昨天修了一片MSI的板,刚开始以为排容坏,结果测端口阻值都正常,后来换IO后就好了.有可能你的IO芯片本来不是好的

网友:
有些板子~~~PS2直接接南桥的~~~比如SIS VIA的有写板

网友:
解决办法 换I/O 把PS/2口 线上所有东东都吹下来吧 看看还短不

网友:
PS2直接接南桥的~~~比如SIS VIA的有写板

网友:
如果有条件,换下SB吧。

网友:
4脚阻值是498,1、5脚阻值是595为正常,且1、5脚阻值必须大小一样才行。

网友:
再换一个IO试试看,我以前遇到过,换的一个IO是坏的。

网友:
有没有检查时钟啊?
时钟不正常也可能导致接口问题的

网友:
排除供电,电容,接口和I/O问题,有时候BIOS程序损坏也会导致检测不到键盘鼠标,还有就是南桥和I/O到南桥的线路是否断开

网友:
谢谢大家,我的换IO后不行,现在已经解决,把鼠标的地线用引线接到键盘的地线,就能用了
但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bios的问题,刷一下可能好

网友:
建议查主板的连接线、刷BIOS。我就遇过铜皮短和BIOS坏导致键盘口没有作用。

网友:
直接换接口...应该可以的...我曾经试过...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看来是鼠标地线有点断线或开路

网友:
EPOX的有种板子,和LZ说的也是一样,电压什么都正常,I/O换过。几乎能关系到的都换了。
最后查出是472排阻旁的小三级管出了问题。。。换下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