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在使用万用表中发现的问题,给像我一样的新人

楼主(2007-09-05):
今天用公司的多只万用表试了一下,主板上某点的二极体值,不同的表测出来是不一样的。所以不要把资料上或者别人的说的拿来做参考。但电阻值是一样的。

网友:
对新人很有教育意义,好文!

在这里链接一个

网友:
下次要注意一下了,呵呵,真细心!!!!

网友:
恩,有道理!我已经发现了

网友:
这个问题还真的从来没有注意到过,谢谢LZ提醒

网友:
那这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期待有人解释一下

网友:
各种表所用的电池电压,特别是各级欧姆档的电阻是不一样的,相当于具有不同内阻的电池接到一个半导体上,必然就有不同的电流和电压,反映为不同的阻值。

最简单的办法,你可以用不同的表去量同一个二极管试试。

网友:
同一种型号和同一品牌的万用表测的结果应该是一样的吧!     有点不明白,LZ说的电阻值是什么的电阻?  是用电阻档测主板上的二极体值的地方的阻值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试过了公司有两只福禄克15B的表。二极体值也是不一样的。电阻值是在我ATX接口12V那里试的,所有的表都一样。

网友:
我不知道其中原因,像张先生说的,表内电池电压不同,流过的电流就不同,就算是同一品牌,同一型号,它们的电池电压也不可能会完相同。。

网友:
所能不同的就是表的等效电阻和等效电压,不同的表可能两者都不同,同型号表等效内阻和等效电压也可以不同,因为电池也有电压和内阻,新旧不同时电池的电压和内阻也不同,而电池内阻也是等效内阻的一部分。

网友:
那怎么办呢,,,值电阻行不

网友:
不错又学了一点

网友:
等效内电阻会分压吧

网友:
串联电路分压原理

网友:
这是不是表的问题啊!

网友:
真是见一见比什么都强啊!长见识!

网友:
虽然不同,但是差别不会太大。

网友:
串联电路分压原理!!!

网友(2007-10-07):
原帖由
可乐加冰
于 2007-10-3 10:46 发表
虽然不同,但是差别不会太大。
你试一试,手动档的表和自动档的表....

网友(2007-12-26):
多谢楼主呀,这个问题从来没有注意过的,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