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50无法驱动是什么原因?(已解决)

楼主(2007-09-05):
故障现象:xp系统能够识别到9550显卡且能够自动安装驱动,重新启动后显卡显示属性中还是默认vga,设备管理器中显示卡识别到9550和9550sec(没有感叹号),监视器一项丢失,2d 3d均无法使用。dos及系统下无花屏,用r3测全部通过,刷bios无效。换其它9550则正常可以排除是系统或驱动问题。这会是什么损坏,核心两组电压和显存两组电压都测过正常。会是核心问题吗??
[
]
刷BIOS

网友:
工作条件都满足了还不正常,VPU最大可能了

网友:
这种应该就是硬件问题了!!!!!!

网友:
会不会vpu外围元件引起这故障?

网友:
这等于装不上驱动,GPU挂了.

网友:
我以前是因为刷错了bios,开不了机,冲刷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上的兄弟厉害,按他的方法硬改vpu上的2个电阻变成9600就修好了。佩服,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个人挺佩服jackiexp 的,不愧是高手,什么时候小弟有困难也帮一把!

网友:
怎样改?上图~让大家学习学习

网友:
找了个图给大家
方法:根剧电阻位置,来改造自己想要的显卡.
如过不想移动电阻,就用焊锡(或银漆)直接连上也行(原电阻不用取下).
BIOS就用UltraEdit-32改一下,能找到合适的公版9600XT BIOS更好.
(BIOS改不改无所谓)
改了电阻开机就是9600XT了.

网友:
楼上的图收下了,多谢,以前只知道软改显卡~

网友:
真是不错啊,真是厉害啊!!!

网友:
晕,还有这样的事,第一次知道,我也该,马上就改!强

网友:
高手,学习了,果然厉害

网友:
不错 好图啊 下了先 改下试试

网友:
只看到结果好了,却没有看到改了的原因,望老师不要藏掖技术.谢谢!

网友:
高手,改了不知性能能提高多少,

网友:
长见识了....谢谢啊....

网友:
长见识了没想到

网友:
怎么这样也行的吗?太厉害了,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