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老师:COMS不保存

楼主(2007-09-05):
今天遇到一片杂牌板子,COMS电池3伏,清楚COMS的跳线帽处只有1。1伏,COMS无法保存。从电池座正极飞线到COMS跳线针后,有电压3伏,COMS有保存。取掉飞线又不保存。电池座换过,跳线针换过,都没用。主板表面没有烧焦的痕迹,请问各位老师,怎样才能查到故障,解决不保存的问题,谢谢各位老师!!
飞线
主板
求助

网友:
故障都解决了,还不能查到故障啊

网友:
查查叫路吧,要是以前的老板子的话比较麻烦了!!!!!!!!!

网友:
客户说飞线不好看,只好把线取下来,取下来后就找不到问题了。

网友:
电池到跳线针间的线路

网友:
同意,还是跑线路吧

网友:
滤波电容漏电
谐振电容损坏!
给你参考: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hread.php?tid=14494

网友:
谢谢张老师,已收下。

网友:
范围算较少,跑下就知那坏,不难呀

网友:
拆掉跳线帽看看电压能不能恢复正常
看问题出在跳线帽的哪边
缩小范围
一般都是电容漏电或者限流电阻变质

网友:
应该是线路中的二极管损坏了吧

网友:
奇了怪了,,我的手上的这个intel 845EBG2就是保存不住,,电压都正常,,每次都要重设系统时间,,进系统后可以正常使用,,如果把主机电源线一往插排上面插就立马开机,,问题可能出在哪儿呢?各位老大,,请帮下忙,,电池电压正常,跳线针电压正常,,PW针电压也正常,,,我真是郁闷了,然尔开机10个小时左右按正常方法关机,过个1-2个小时再开机CMOS信息却没有丢,但把电源线从插排上面拔出来,就又出现自动开机,信息没有保存住的问题了,,老大们,帮下我吧,我QQ:75932400

网友:
都量到电压低了,肯定跟线能跟得到的,
JP针帽你取下,分别量两跟针的阻值应该也量得到,
我碰到最多的就是电极通过一个小二极管走线到跳线针的。